CQ40,,你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2-11-28):
CQ40,开机不显,大小写灯一直闪
裸板上电到1.2或1.3停几秒,然后掉到0.6左右,马上又到1.2,如此重复。偶尔也能开机,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  做等高手指教

网友:
换CPU,,,8成

网友:
擦内存,涮BIOS!

网友:
BGA 吧  你是集成显卡的吗?   我遇到CQ40Q前几天  就是加焊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显卡坏的多吗,加焊下试试

网友:
shi是什么CPU   AMD的先换一个CPU上去看看,

网友:
换下CPU吧,以前遇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
把电池拔掉。内存拔掉。开关 建按几下

网友:
我是新手:先刷BIOS,再查显卡,最后看电源管理芯片性能是不是不良,带不动后级

网友:
认真看看灯闪几下,

网友:
个人感觉要刷BIOS       我也接到过这样一台  故障差不多  刷过BIOS后点亮了   最后还是加焊显卡  代换发肯定要用的

网友:
最好先换个CPU试哈,CQ40 AMD机器坏的多的很哦

网友:
CPU  或 北桥

确定北桥虚焊,加焊好了,谢谢

网友:
上面说的都对,一个一个测试吧。

网友:
这种多数是显卡的问题,你按住显卡开机试一下,如果开机正常的话那你就直接做显卡。

网友:
AMD的先换CPU

网友:
也不知道你的机器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如果是AMD,一般这电流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除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