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屡次烧毁电池充电电路,改用适配器供电成功!

楼主(2012-11-28):
  废话不多说,直接入主题:
  客户送修,故障现象:不开机。
  经检测,发现电池充电电路损坏,元器件:U505、Q510、Q5、Q509击穿、并且电路铜箔部分烧化,更换损坏配件后,试机2小时,故障排除(没插电池,后患呐)。
  4天以后,客户再次来到本店,说故障重现,经过拆机检测,发现上次损坏的元器件,又都被击穿烧毁!
  经冷静思考后,推断,故障由电池引起,怀疑,电池内部有问题,经客户同意,切断电池电路。
  以下是改装后的电路图片:

改造过程:Q509,第一脚和第三脚短接,Q508第二脚与地短接,U1拆除。

网友:
楼主你看看保护隔离管,是不是有一个击穿了,,这情况有可能是适配器电压串到电池口了,,或者放电那一块的控制信号不正常,,电池本身损坏,不会烧坏充放电那一片元件的!

楼主可能没找到根本原因!

我正在修的一台广达,就是适配器完全正常,,,插电池也正常,,当插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就大电流,,最后查得的原因是一个保护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没有看清

网友:
这个电池一般不会导致烧的,还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维修贵在速度,楼主这次速度了一把

网友:
楼主这板斧子砍下去,得到的多失去的也不少,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 不过修好不出现原来的问题 也算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还不如让客户不装电池。实际原因可能就是2楼说的,19v加到电池上去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不太好。还是该考虑下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这板子,U505芯片位置,有7个引脚铜箔已经烧化,第一次维修时,使用飞线,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客户没有给电池,像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流大,保护电路有故障,导致屡次烧毁保护隔离场馆,和电池充电场馆,苦于在飞线,这次客户又没有拿来电池,为了解决后患,彻底干掉了电池充电和检测电路。
  客户凑合用吧

网友:
这以后不能用电池了

网友:
只要客户部介意,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
大电流加电烧呀,断开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