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5VS电压怎样搞出来?

楼主(2012-11-28):
+5valw有转5VS没有了 怎么搞??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SUSP是啥????

网友:
查U54  查查SUSP信号

网友:
Q28截止,V+电压到U54的G极 ——得到+5VS……变了个名而已

这里主要意思就是要SUSP信号过来才能导通U54.……

网友:
顺便查R266电阻坏了没有

网友:
查U54是个N沟道的管还是P沟道的管,或者这个SUSP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个高电平还是是低电平!两个都不受控话。无法分析

网友:
首先排除U54的好坏,再查SUSP信号。重点放在SUSP信号上。

网友:
直接连吧....

网友:
楼主 发个图纸 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测下C467电容是不是短路了。个人感觉你机器五V可能有短路,重点观察U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4 N管  SUSP有3.3v电压的

SUSP有3.3V可能后级有原件拉低了.这样的话可以用烧鸡大法

网友:
测试下供电 和5vsgare

网友:
SUSP  低电平就正常了

网友:
看下U54工作条件,供电,控制,输出。后集有没短路。

网友B:
刚百度看了下SI4800是N沟道场管,+5VALW正常,可以先断开U54和+5vs之间的连线看看电压能否有输出,或U54有无过热现象,如果还是没有输出的话,就需要查其控制,B+经过R366后转换为5VS_GATE送到U54的G极,U54是N沟道场管,只有在高电平时导通,+5VALW才会输出+5VS电压,而U54的G极要想得到高电平,Q28截止,+B通过电阻给其G极提供导通电压,这样Q28的G极SUSP只有为低电平。

网友(点评):
分析的真全面.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电路吧,SUSP在S5状态下是高电平,所以Q28的DS是导通的,也就是说U54的G极此时为低电平,反以不出电压,你现在应该按仁宝时序,一步一步来,查触发条件。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百度看了下SI4800是N沟道场管,+5VALW正常,可以先断开U54和+5vs之间的连线看看电压能否有输出,或U54有无 ...

赞啊,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