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不出VCORE电压,真是修到一块铁板了,饼哥来瞧下。

楼主(2012-11-28):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F83VF机器说是不开机,当时插上电压显示待机0,拆了机器后发现原来机器进液了,查到待机部分原来待机芯片的vin断线了,飞线之后插上电源自动触发到0.85之后掉电到0.45然后又自动触发这时大小写灯和numlock灯一起亮出来,在电流0.85的时候查了下就cpu电压没有出来其它都出来了,就开始修cpu电压那部分检测发现用的芯片是MAX17033.查芯片各脚CPU_VRON=3.3v  PM_DPRSLPVR=0.23V   H_DPRSTP#=1.19v  VRM_PWRGD=0.51V  PM_PSI#=0V   AC_BAT_SYS=19V  +3VS=3.3V +5VS=5V其中PWR_MON和VCCSENSE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没有检测,上下管的G极都检测过也没有电压。初步判断可能是芯片根本没有工作或者芯片坏了,后换了三个芯片都是老样子,断开 VRM_PWRGD脚机器触发到0.63不掉电了长按开机键也能自动断电到0.004.现在不知道该查什么了没有思路了,VID信号又不会查CPU也换过了bios也换过了。现今只有请高手指点下思路了。

网友:
记得这机器少供电都会掉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确少一个电呀就会掉电 我现在就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 还在维修中

网友A:
找下这个芯片的PDF,查下各个脚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这个芯片的PDF,查下各个脚的功能!

问题是我也想找这个芯片的PDF啊找不到呀,翻扁了整个网络都没找到

网友A:
我也在帮你找,确实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帮你找,确实找不到

我用示波器打过上下管的G的都没有波形出来,很肯定是芯片条件没有满足,但是又查不出哪里不正常唯独PM_PSI#这个信号不正常,而这个信号来自南桥,南桥也换过了。还有PWR_MON这个信号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信号进了EC的70脚

网友B:
PM_DPRSLPVR
来自南桥吧,3.3V

网友:
在仔细查查,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DPRSLPVR
来自南桥吧,3.3V

PM_DPRSLPVR这个信号南北桥都有

网友C:
CPU供电出来之前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出来之前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没

根据那机器的时序就这个CPU的PG拉低了其它PG都是好的那可以肯定板子上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啊

网友:
13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PM_DPRSLPVR
你 这电压低了吧。。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DPRSLPVR
来自南桥吧,3.3V

低电平正常啊

网友:
查下北桥有没有掉点的。。。
DMI(以前叫DMI)总线如果通信不正常也会造成不跑码的。
而且我还遇到过出CPU电压。时钟开启不正常的。拆下北桥后。发现好多点都掉了。你可以用假负载测试下。

网友D:
CPU供电是没出来,还是出来保护了?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是没出来,还是出来保护了?用示波器看看

根本没有出来,很有可能开启条件没满足。用示波器打过上下管G极根本没有波形。

网友:
PWRMON是功率监控输出 VCCSENSE一般是通过CPU内部来检测CPU供电(也有用电阻直接反馈的)

PSI#是节能的,为低了。会关闭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