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2(740GTM-P21)桥无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2-11-28):
此板故障:有内存供电,无桥供电。测有6103控制两个管,全部更换没有效果,查6103的第七脚只有0.6v,找了个7302 1.1图,查第七脚由一个小八爪的IC发出图纸型号是6261.测6261第1. 8脚都有5V。并且控制内存的6103第七脚也是有它控制,看来此芯片没问题 啊。为什么不发出桥的1.25vref?首先是别的东西拉低了,断开线路 果然1.25出来了。
下面:把6103拆下,还是老样子。看来还有别的地方。查图。到了358那边。和358挨着有个小六脚的IC也相连。拆下来,1.25V 正常了。上电有复位了,,不跑马。。再把那个小六角的IC装回去也还正常。。难道是虚焊??不管他了。。
怎么有复位还不跑啊,,好事多磨啊。。CMOS跳线反了,,OK!!
上图吧。。
感谢:sxjita 贴:[维修经验] 继盘正AK790后,发生在V星P43 NEO 上的一个更变态更离谱的事
   送点分吧,,下图纸
补个图。。这个板的358控制场管出来的是1.8.正常的。。没见过。。所以标出来。估计是总线

这个6脚型号:K72W7,不知道什么作用,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1042分了还哭穷楼主可以啊,不过帖子还行

网友:
图纸了  楼主要图文、图纸啊

网友:
都不知道讲什么.

网友:
图纸啊,好多故障板没图纸还真难修复。。。

网友:
你们分数都挺高,常逛论坛的

网友A:
这个6脚芝麻IC是管USB的,特别是这种红板V星,拆了有个接口就认不到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脚芝麻IC是管USB的,特别是这种红板V星,拆了有个接口就认不到USB

o ..学习了,长见识,,受教了,,这个东西我正反都没分出来。是不是个双MOS管之类的。。

网友B:
如果确定是静电保护管得话,可以这样理解,两个二极管正反向串联,公共点接在需要保护的电路上面,只不过有的生产厂家把两个这样的管子封装在一起罢了

网友C(2015-10-08):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静电保护管得话,可以这样理解,两个二极管正反向串联,公共点接在需要保护的电路上面,只不过 ...

是的,这种设计也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
图纸啊,好多故障板没图纸还真难修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种设计也起到稳压作用。

好像有点钳位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点钳位的感觉?

就是钳位保护二极管。

网友:
小六脚IC是虚焊还是性能不良,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网友:
这样的话 可以直接换掉桥的8脚供电芯片 也可以换掉小6脚芯片 同时换掉最好 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