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独显主板维修

楼主(2012-11-28):
最近修几片E40 AMD独显的板,着实郁闷,一片花屏,换过显卡后还是花,因为是灌黑胶的板然后重置上面两个显存。重置好后悲具了,现在不显了挡代码E5 电流到1.4A,测量已过内存,后来又换显卡还是一样仔细检查周围也没掉件,供电部分大致测量了一下也正常,后来又换四个显存,无效果,郁闷了。

第二片拿过来是北桥空焊,应该属于通病,换好北桥好结果又杯具了又和前一片板一样的问题,挡E5 电流1.4A,因为有前一片板的经验,,,没动显卡和显存,,,哪位有维修E40 AMD独显经验丰富或是有修好过一样问题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修过一片花屏重做显卡好的

网友:
同感呀  记得我以前一个礼拜搞了3台E40 结果没一台搞好的

网友:
AMD那些机器,有时候为了确定问题,用风枪吹几十秒钟,然后试下,看是不是可以用,这机器一般北桥容易虚,加焊的时候,温度别太高,遇到过风枪吹显示,加焊后不显了,重做好的

网友:
感觉这种故障好怪异,第一片后来连北桥也换了无效果,又换了一个显卡还是无效果,,经二片暂时还没动,,,,没高手在吗?

第二片本来不跑码,加热下北桥后可以跑马,所以换了北桥跑码到E5 测试卡倒过来看是53,那片确实是北桥空焊可能散热没做好北桥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下,北桥背面的PCB可能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下都有点发黄了

就是北桥和显卡的事,没有改良蕊片,打黑胶都是大难题,AMD坑人呀

网友:
感觉这种故障好怪异,第一片后来连北桥也换了无效果,又换了一个显卡还是无效果,,经二片暂时还没动,,,,没高手在吗?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机器,显卡换了也不行

网友:
是通病啊 我以前也修到过跑E5的 很多 都没搞定 北桥做了显卡做了 就南桥没做

网友:
南桥做了不行~我这个本子来的时候没有显卡电压电压修复出来了 跑马跑E5

网友:
又是跑E5啊,我搞的这机子也是这样

网友:
挡E5 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也一样 跑E5     那个高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板还有一种问题修不好,跑着跑着掉电了,又是打黑胶的,,换了显卡也一样,电流跑到一点五六安左右的时候就掉了,估计快显示了。

网友:
兄弟刷过bios了吗,如果bios不完整也会挡代码的

网友:
两个BIOS都刷过,E5应该是挡显卡,修好过一片,但其它的都修不好了,

网友:
兄弟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换板呢

网友(2013-01-02):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正有个,本来不通电,刷了BIOS通电,但不显示,报警,一长两短,谁遇到过,

网友:
修到过,不过运气好,没楼主的这种问题,建议楼主以后加焊显卡或者桥,先用130度预热一个小时,冬天气温低,一下搞那么高,显卡和PCB板都承受不了

网友:
哥在深圳,预热倒不需要,桥也没爆板也没爆,,只是这故障太怪了。

网友:
现在只知道不完全是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因为本人换了两个全新的上去也是这样。也有显卡问题导致挡E5的,也有北桥导致挡E5的,北桥和显卡之间的电容阻值有问题也导致挡E5。还有显卡本身有问题也挡E5。

但有不是显卡也不是显卡也不是北桥和显卡数据线的问题挡E5的,不知怎么搞,显卡的一些条件基本全查了,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或许有些地方没查到,,,,,,,

网友:
维修尽头谁为峰  一件北桥皆成空

网友:
最近搞了两台,一台好了一台报废,一个是换了显卡后现存虚,把显存都换了好了,另一个是重植了显卡后外接好的,内接有点花,干了显存之后内屏再也不显了,显卡和显存都换了还是不行,外接花,内屏不显。俩板子都是来时候跑E5

网友:
最后什么情况了?学习中~

网友:
来的时候不是花屏么,那就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把

网友:
修过一台不亮的 重做显卡好了

网友:
今天这个情况也被我遇到了。。显卡,显存都换了。。都不行

网友(2014-05-13):
这个显卡不好做,有可能是PCB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