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01 VER:1.0 二修板简单补线维修

楼主(2012-11-28):
废话不多说,边上图边说。。
昨天到的11张MS-7501 VER:1.0的板。
暗喜,网吧板都很好修的。。。。
拿起板子一看,尼玛坑爹了。。二修板,还被拆件的,再把其他板子都看了一遍,靠,我问候上家维修的老祖。
这尼玛不坑爹么,桥的PWM芯片被拆了,内存的PWM芯片被拆了,还有CPU旁边的一个小八脚IC也被拆了。
没办法,找图纸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看了图纸,内存和桥的PWM都是uP6103S8

再看看CPU管理芯片旁边的小IC是什么东东,看了标识U43,是UP6262M8_SOT23-8

唉,先还原故障吧,找了料板上的料换了上去,测了各大供电无短路,上电~
一点不触发。。。。。。查触发条件。。我习惯先测排针到IO和绿线。测结果出来了,排针到IO阻止太大,8点几K。。。怀疑断线了,从IO到绿线跑线,在板子地下有个小小的锈迹。额,在小锈迹旁边稍微远点的地方刮线打值 ,没通,问题出来了,把线补上去 再上电看看。

嘿嘿,好咧。上电显示了。

接着第二张板,也是把两个供电PWM芯片换上,还有CPU旁的UP6262M8换上,打值无短路,直接上电。
-。-!   又不上电,照例再测待机条件,IO到绿线阻值大到没边了。。。。。
跑线。。板子翻转跑了几圈问题出来了,电源插座旁断线了。。
把线飞下,OK,上电看看。。。

呵呵,上电跑码了。哈
继续第三块!
=。=!  没料了,2张板,用了4个UP6103S8,2个UP6262M8  把我家底掏空了。。。
暂时先到这了。。
总结:网吧版一般不是断线就是插槽接口氧化的多。。。可是这现在这鸟样全怪上家的那个2货,估计也就会刮槽,干三桥的货。太缺德了,居然把人家的PWM芯片拆了,偷吃还不擦嘴,好歹也胡乱弄个别的什么芯片上去啊。一个板子用这么多料,心疼死我了!

由于水平有限,书写潦草,各位虾米别见怪,第一次拍照上传。。。

网友:
上家是有点缺德  不触发的板都给他搞成那样

网友:
标哥,你是否感觉修不好拆件的,尼吗上辈子是折翼的卫生巾,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不错!估计上家是个新手,还没来讯维培训,乱拆件的坑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一般修不好的,下家也别想修好,拆件这种哥不做,

拿打火机的那个发电的东西,去桥上面的电容电下,包没人发现

网友:
还好楼主能找到图纸,上家确实是个2货,不触发跟那芯片有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打火机的那个发电的东西,去桥上面的电容电下,包没人发现

这样也可以吗  我想学这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打火机的那个发电的东西,去桥上面的电容电下,包没人发现

学到东西了,这句话才是精华   很纳闷怎么上家连这么简单的不触发都修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吗  我想学这一招

好的不学,尽学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不学,尽学坏

嗯,这是经验,,你要记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吗  我想学这一招

这是经验,你要牢记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验,你要牢记哦~!

那个打火机下面那个是几V啊

网友D:
冒失有7000V以上,正常是万伏,不过时间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冒失有7000V以上,正常是万伏,不过时间太短了

嘿嘿,看来这事你经常干啊,不然怎么那么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打火机下面那个是几V啊

楼下的已经解答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下的已经解答了额~!

谢了 我那天也这么做  难怪那东西电人会痛

网友:
好坏都学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打火机的那个发电的东西,去桥上面的电容电下,包没人发现

这种东西不能乱教人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