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不进安装界面

楼主(2012-11-28):
P5G-MX主板用U盘复制 WIN7后不进安装界面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U盘安装WIN7百分之百后重启不进安装界面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要在学习学习,不能告诉你的。不然就没钱赚了。

网友:
呵呵,你复制什么?U盘是制作的

网友:
请详细描述问题

你的U盘是启动盘 还是 就只吧系统映像放在U盘

网友:
你用什么装的???用傻瓜式的。,。。读取到了100 。。没有提示的话,你可以手动关机,记住 拔掉U盘在重启,如果你的引导分区有的话,,,第一启动也没问题。。。那么 就可以自动安装GHO了,。

网友:
没有什么提示吗?用安装版的装一下

网友:
安装装的可以

网友:
纯装还是ghost,ghost的话如果U盘不带启动肯定进不了

网友:
用U盘复制 WIN7后不进安装界面是怎么回事? 复制?????什么意思啊? GHOST后进不了安装界面有可能是模式设置问题!把AHCI改为IDE

网友:
装WIN7系统镜像复制100%之后不是要重启吗!重启之后就不能进入安装驱动什么的那种界面了!

网友:
meik没看懂 楼主这厮要干啥  直接放的系统 ?

网友:
应该要做个启动盘吧

网友:
委大可能是分区表出错,或者C盘不是活动盘!!

网友:
看下C盘是不是活动的

网友:
不懂在说啥子  估计 不是直接把镜像放在U盘里就想装系统  就是 把镜像go进了逻辑分区 再不是 就是 根本没设置主分区 不然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是安装完了后,再重启界面滚动条处进不去。

网友:
进不去的话 用安装版光盘安装试试 可能是你的电脑不支持ghost

网友:
亲,你是把win7镜像复制到系统里面还是安装到硬盘?

网友:
请LZ先确认你的U盘是“制作”成系统盘了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做个U板能启动的系统,将WIN7的镜像GHO文件复制进电脑硬盘或U盘,U盘启动后GHOST就行了,如果是安装版的另说

网友A:
复制完后重启就不能自检安装了!光标在那里点点点,也不能进安全模式,XP系统不知安装多少次了,都是可以的!换了IDE硬盘一样的方式很好安装!

网友A:
180GB的硬盘是OK的!

网友B:
额,我觉得用U盘装g版win7,首先把U盘做个pe启动盘,做好事win7 pe版的,做好后放入要安装的win7gho镜像,然后设置从U盘启动,进入pe界面后,启动ghost,找到先前的win7镜像,再开始安装噻,安装完了。重启,设置从硬盘引导噻

网友(2013-04-01):
屏幕有什么提示吗?楼主给的信息太少,大家想帮你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自己想吧。。。

网友:
用win7 pe 不要用winxp pe

网友:
是将系统复制还是安装,这个要分清楚哦。如果是复制,肯定不能启动进入安装界面的啦。如果是安装,进不了安装界面,哪就是分区的设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