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K42摔后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28):
  此机是二修了,一修哥也没怎么修,干了英伟达的整合桥。桥附近焊油一大遍呀。先清理焊油,在用松香水焊一遍。无果。再量电,保护隔离都没过一修哥就开始干桥了。对照图纸查供电。看时序呀,查点位图啊。一路看得不想搞了。一个标记都没有。
  想想摔过的机器要么掉件,断线没有别人的可能。先查保护隔离吧。Q7000的控制级是由U7000正常后的2脚发出接地逻辑经过R7098和R7001分压后导通的。先查其工作条件吧,发现VDO和VDDP没电,速来查源头。先查=PP18V5_G3H_CHGR有点,再查D7010,对照点位图发现没有了。直接接线好了。速来焊上,查点,适配器灯亮了。
  看来有戏了。直接装机,螺丝没装完。能充电了。开机没反应·························打算拿起来看看,按在主板上。咚···的一声开机了。哈哈哈···················难道没装好。断电再装好,开机OK。完成。装好发现少插了一条内存。再装上,报警。试后发现内存槽坏了一个。不管了。装机完事。
   内部的图就不拍了,要拆机的啊。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纸和点位图也分享一下嘛

网友:
请教:Q7000是P沟道的管子吗?

网友:
怎么没把图纸和点位图整上来呢

网友:
点位图有时候用起来的确很方便,一看就看出哪里问题

网友:
估计桥没做好导致一个内存槽坏了,之前有个联想的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