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硬盘COMS模式造成问题

楼主(2012-11-28):
  电脑刚开始可以进入系统。更改硬盘模式后就进不了系统,在把硬盘模式还原还是进不了系统。

   这种会不会是更改硬盘模式后进不了系统的时候把系统文件也搞丢失了,所以在还原硬盘模式后还是进不了系统。请各位大师讲解下,谢谢

网友:
说清楚一点,为什么你要更改模式,改的什么模式

网友:
按理说改回去就行,那你电池去了放电试下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 硬盘里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更改硬盘模式后要记得保存 你是不是没保存 导致进不来系统

网友A:
你把硬盘改成什么了?、反正你把改回IDE  应该差不多了。。如果还是进不去,,你可以试一下PE。。查看引导分区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建议清下CMOS。实在没办法。。只能重装系统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硬盘改成什么了?、反正你把改回IDE  应该差不多了。。如果还是进不去,,你可以试一下PE。。查看引导分 ...

主引导的话没注意看,,只是想不通更改了硬盘模式后进不了系统,在还原硬盘模式后也进不得了。 原来是可以进得的。。。。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关机的时候非法的闪了一下???

网友:
电池放下电再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关机的时候非法的闪了一下???

恢复CMOS?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