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不亮

楼主(2012-11-28):
  今天接到一台cq41的本子,i3的处理器,ATI的显卡,机器电流到1,42左右,就是不亮,内存也换了,拆开主板,机器没有被动过,因为以前修过一台这种配置的机器,但不是这个型号,是BIOS坏了,所以这个在没有折腾其他的,直接锁定bios,拆下来一看,麻烦,型号是f32-100hip,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没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到处求医,最后得到一点小道消息,说是型号里面有数字32的就可以用,有32就说明是4M的,其他的都是2M 的,从联想主板上拆了一个型号为2532.。。。。。的bios,编程器可以识别,把cq41的bios刷进去以后,加点开机,一切正常。
       没有做显卡,少走弯路,一点小经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绑定了学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