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X这故障有见过的吗?

楼主(2012-11-28):
本人有个9800GTX是双DVI输出。插一个DVI不显示。主板自检通过。2个DVI都插上就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怪了。
这样插就显示。
然后再拔下一个来 就OK了。一点毛病都没有玩坦克世界一天。
本人菜鸟请各位大哥看看。解决一下。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看过书就会吗?看书呀。

网友:
期待各位的答案。。。

网友:
该不会是设置的问题吧,装上控制端看看。。

网友:
或许是显卡的BIOS程序乱了

网友:
没有好建议,先从设置入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对我这样的菜鸟。速度没有那么快。还是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看看。出处注意。

网友:
设置没问题。BIOS刷了。无果…………

网友:
不会是楼主的DVI转VGA的接头坏了吧

网友:
貌似这2组DVI有区别的,第一个是可以转换成VGA,第二个只能通过DVI线才能显示,没研究过,如果用DVI线都是可以显示的,用转接头的话只有一个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11荣生神回复。

神啊

网友:
那本书上有线索吗?问问饼哥吧

网友:
BGA轰显存芯片。

网友A:
{: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接两个接口的时候两台显示器都亮吗?亮了以后,随便拔掉哪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两个接口的时候两台显示器都亮吗?亮了以后,随便拔掉哪一个都可以吗?

可以的。但总不能这样吧。

网友:
我想问你的是你查了两根DVI线。。一根接到显示器。。那你的另一根接到哪里了?尽然这样也可以?

网友:
论坛上的高手们都发言投票了,加焊BAG 最好要用迅维的,别的加焊必挂爆心片, 加焊核心完不行 在加焊显存。,要是在不行,BIOS刷了,,要是还不行,丢了算了, 别在玩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个,最中没有解决 期待中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中没有解决

网友:
竟然有这样的事??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