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待机电压大概怎么查 说详细点 谢谢的

楼主(2012-11-28):
我新手  多多指教

网友:
先看是不是短路,再
看图纸,找到待机电压产生的芯片,再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条件都满足就换芯片,不满足就追查

网友:
待机电压产生的芯片  是不是待机芯片   还是大芯片 只要图纸上说有3.3  5     就是    多多指教  新手 谢谢的  说详细点

网友:
无待机,先看电源接口有没有坏,然后看看是不是待机大短路,或者其他因素,用可调电源看看

网友:
哦  那笔记本没待机电压    和那些大芯片有关  【比如;电源管理芯片  待机芯片  等  】  都说出来
谢谢的

网友:
还是对着电路图,一步一步地查更实际  。这样泛泛地问, 只能泛泛地答。

网友:
先找图纸,然后确认有没有过保护隔离,然后查3.3 5v ,楼上说的对 按图纸一步步来,先看有没有短路,然后看电压开启信号由没有,之后就复杂了

网友:
哦  谢谢的  那一个芯片工作   是不是要有主电压  控制   输入  输出  这个芯片才正常工作  是吗    新手   体谅下   谢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