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大小写灯闪烁

楼主(2012-11-28):
hp cq45板号是la-4102p开机电流到 0.87、过几秒后 大小写指示灯 亮三下 停两秒、在亮三下 一直重复 各项电压均正常、没有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2-11-29 09:51):
问题找到了 是cpu座的问题 虚焊了
cpu

网友:
时钟问题吧

网友:
不要内存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直接加焊北桥就好了,你的看一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内存过了没。。。

网友:
如果是AMD的 那就直接换CPU 不行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