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基地的cf260加焊过gtx260

楼主(2012-11-28):
我用基地的cf2605段曲线过后,gtx260的核心根本不动,我的曲线是
上 165 195 215 235 245
下 165 195 215 260 270
时间40   70   70   50   50
大家有没有用过cf260加焊过gtx26,用的什么曲线?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上 100  130  165 195 215 235
下 100  145  165 195 215 260

红外 120 ---  ----  ----  ----  ---

时间 140  40   40  70   70   50

网友A:
这么高没爆芯片吗?

网友B:
把测温线塞进去看看,测一下曲线末端能不能达到融化点,如果达不到,则延长一、二段的预热时间和温度试试。不要一味的只是升高后几段的温度,这样无用的。现在是冬季了,环境气温偏低,热损失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没爆芯片吗?

没爆,估计也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曲线第一次见,试试。

你的上热风搞这么高,芯片肯定要爆,即使是无铅的也不要设这么高,还有就是前段100的预热时间可以设再久一点,预热充分才能顺利取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测温线塞进去看看,测一下曲线末端能不能达到融化点,如果达不到,则延长一、二段的预热时间和温度试试。 ...

有可能我自己调的温度有点乱,后来从基地买的这根测温线,头有点大,根本塞不到核心下没法和锡球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上热风搞这么高,芯片肯定要爆,即使是无铅的也不要设这么高,还有就是前段100的预热时间可以设再久一 ...

兄弟,你换个头像好不?我打字都发抖,我改一下。

网友:
4段预热久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