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组装电脑系统安装问题

楼主(2012-11-28):
   今天给客户安装系统,刚下载的新系统,安装好过后,发现每次开机电脑都会在这个画面停留大概1分钟左右才能进入系统桌面正常使用,换了个其他的系统也是一样,后来我装错了系统给装了个笔记本通用版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bios恢复一下试下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关掉自检程序。

网友:
bios设置不正确 第一启动设置为硬盘启动 你设置的是从网卡启动

网友:
cmos里面关掉LAN ROM

网友:
把第一启动项改成硬盘就可以了。。。现在这 启动模式一般都是网吧用的。。。服务器分配网卡启动。。无盘机

网友:
这问题直接上百度  比这快的

网友:
开机按住SHIFT+F10应该可以直接关闭的
这个好像是开机自检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BIOS了,第一启动是硬盘

那你把那个BIOS电池拿下来。然后在那一把镊子把电池座的两个金属块短接,过个5秒钟,再把电池放回去,。。后面你在把BIOS时间调回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BIOS了,第一启动是硬盘

顾客拿走电脑了,所以也不能再进BIOS看了,以后我注意下,是不是网卡启动打开了
         哎!       BIOS  好多都不懂哦!  英文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客拿走电脑了,所以也不能再进BIOS看了,以后我注意下,是不是网卡启动打开了
         哎!       BIO ...

好吧。。算你倒霉。。。你要知道DHCP   是自动分配,,,属于网络部分,,这个肯定是BIOS...,。。。每个问题多多少少都有些信息的。。。可以观察到的。。

网友:
DHCP就是分配IP,你是在BIOS里面打开了网卡启动。

网友B: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就是BIOS设置问题,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 Option,将网络唤醒Wake Up On LAN设置成“Disabled” 然后再把第一启动项设置为硬盘启动,保存,不然你再怎么设置第一启动项没硬盘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就是BIOS设置问题,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 Option,将网络唤醒Wake Up On LAN设置成“D ...

嗯,非常感谢

网友:
维修靠的是细心

网友:
BIOS里关掉网络启动,你也可以按ESC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