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 开机花屏

楼主(2012-11-28):
今天收到一台DELL M1210 的 摔过的 开始是点不亮 后我做了显卡就花屏了 取下显卡没有掉点 没有思路了 那位大侠 帮帮忙 分析下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确定显卡做得好的

网友:
显卡有没有做挂了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就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下午搞好了 是换了显存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是不显的,做了显卡行了

网友:
这机子有点变态 前几天修一个充电问题的折腾的我想死的心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