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10S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8):
手头接到台HP4510S的机器同行拿来的说是会掉电。。用了一个多小时后问题出现了。之后就在也不能进系统了...故障是一开始开机时电流只要跑到0.9没跑过就掉电..过了就能开机一会在掉电。。当掉电后电流就一直跑到.0.3,反复性的掉电重启了....请各位大侠赐教.....急急急....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啊  AMD  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最怕就是掉电情况了!

网友:
楼主还是要好好检测一下基本条件!!!

网友:
掉电最头痛啦

网友(2015-03-29):
这个机器bios 通病  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