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75独桥

楼主(2012-11-28):
华硕机上的,MCP75L-B3,现在是一边的斜的电容全短,这是桥坏了吗,有修过这桥的大侠说说

网友:
是的,你可以把桥拆下来测试一下就更准确。

网友:
芯片估计是坏了,一般很少见短路的芯片还是好的。这个芯片我也没见到过,具体不明,先按芯片短路报价吧

网友:
你先把桥拆下来看看还短吗/不短就是桥问题

网友:
这种是你加焊之后量的吗

网友:
肯定挂了
!!1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机器也是这样的,看电影就花屏,卡

网友:
把桥拆下来测下

网友:
不一定坏,有的桥本身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