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AD2 换触摸屏后暗屏 已解决

楼主(2012-11-28):
客户拿来个IPAD2 情况是外屏(触摸屏)碎了内屏显示正常,一查库存屏有现货,报价260后同意换,开始让实习员工拆机,先拿风枪两百度对边框加热,一点点的撬开,最后不小心把开关线也弄断了,一看没办法也快下班了,先把客户支走第二天上班先用手术刀刮排线接了两条漆包线,开机没反应,一身冷汗啊,冷静思考后,又仔细量了接口到开关的排线一切正常后,接了充电器停到了连接电源的声音,心中一喜,一看屏灰心了还是不显示仔细观看是暗屏,后来想到苹果IPAD1的硬重启 测试下 长按HOME+电源键10秒钟后白苹果终于再现!

提醒大家 IPAD2的触摸屏拆的时候在开关盒音量键的的位置一定要小心别让悲剧重演!!

网友:
既然要换屏,肯定要有准备的,肯定是要摸清那个位置要小心,有排线,这是自己拆机前必须了解的。

网友:
说到拆这个屏第一次拆的时候把触摸屏线全刮断了,,

网友:
那个开关线确实有点难换,我也是拆触摸屏割断过。

网友:
刚好碰到一台这样,电源开关线,还有音量并关线,一起给拆断了,重新买了根线,装上去,却是暗屏,搞了半天,然后按着,HOME ,电源开关线,一试就好了,

网友:
哈哈,我今天收到个暗屏的IPAD2,,,试着楼主的方法,居然好了。乐死我了。。。我都给客户报价600换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现在不会拆断开机线,可是这次却碰到了暗屏,悲剧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居然好了

网友:
長按home鍵加電源鍵會否清除所有資料?

网友(2013-12-08):
价格几乎没有多大赚头了

网友(2018-08-29):
换IPAD2的外屏能收260,价格可以

网友:
拆机前最好百度下,看有没有同行拆的图解,做到心里有底再拆最好,没有就要小心了,我遇到了不好拆的先就搜一翻,没有就硬着头皮干。

网友:
开关线容易弄断  我第一次换屏一样的还是把开关线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