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CW4 天逸F31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11-28):
机器型号:广达CW4,联想天逸F31独显,

故障;待机0.01.不触发,机器可充电

维修过程:待机0.01A,实测主板无3.5V,但电感对地阻抗正常,主板很脏,其他各大供电也无短路的地方,接着就查待机芯片ISL6236的工作条件,实测条件都具备,于是测量各线路之间的通断,无异常,但实测芯片已进入保护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两路电源的下管,均有5V控制,说明芯片此时进入保护状态,造成无输出,后继电路也没有短路啊 ,先换一个芯片,故障一样,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引起的,为了判断是3V还是5V的供电有问题,于是分别断开3,5V的使能控制,14脚和27脚,出来;了。5V出来了,那就证明是3V的这一路有问题,又重新把3V的电路量了个遍,还是没发现问题,查啊查,想啊想,时间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算了,还是把3V的使能接上把,上示波器,示波器,就是他,测得瞬间3.5V都有波形,但3V的不是那么漂亮,是一个突然上升的尖波,马上就掉下去了,测得电感前后的波形均一样,此刻,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是电感后的滤波性能不良,导致反馈回路回去之后,保护掉了芯片,电容原来的规格是6,3V 330UF,换上一个330UF的电容,OK。波形很漂亮,实测3,3V的电压已产生。

维修完毕 故障电容PC182

网友:
此机有点像IBM  T40 有待机时加电时不加电 有时会时有待机时无待机 换滤波电容

网友:
那是通病,是工厂采购的料有问题,这是时间长了,电容性能变差的缘故

网友:
同意楼上折

网友A:
这机这问题很多,换了

网友B:
测得瞬间3.5V都有波形,但3V的不是那么漂亮,是一个突然上升的尖波,马上就掉下去了,测得电感前后的波形均一样,此刻,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是电感后的滤波性能不良 --------哥哥怎么就知道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不是很明白,能说说吗?谢谢,还有如果是正常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啊?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通病的,这个地方的电容都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并不是这两个机器特有的毛病

网友C:
330不良呀,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瞬间3.5V都有波形,但3V的不是那么漂亮,是一个突然上升的尖波,马上就掉下去了,测得电感前后的波形均 ...

电容应有的作用没发挥出来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不良呀,少见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能靠代换法排除,所以示波器还是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这问题很多,换了

问题多、此话怎么讲

网友:
来个波形对比就更完美咯

网友:
会视波器还是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