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 充电芯片MB39A132

楼主(2012-11-28):
华硕小本,电池和适配器都能正常独自开机,显示充电中,一直充不了电,换了几个新电池都是一样,充电指示灯一直红色。充电管理芯片MB39A132,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测得的各脚电压如下(红色字符):

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这个芯片要工作哪个条件还不具备

网友:
换新的试试

网友:
芯片没工作吧?都没输出,没反馈,没PG...

网友:
这个芯片咋这样啊,大概看了看,应该是电池的SMB_CLK 和SMB_DAT和EC通信,而后EC控制CTRL1和2的吧?楼下的继续

网友:
华硕1005P是吧

网友:
acok  和 acin不应该这么低的吧

网友:
有的值好低了。

网友:
个人觉得REFV电压已经出来,说明芯片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芯片换了再说 REF正常不代表芯片正常

网友:
电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ACOK和ACIN电压有点低,检查电源检测电路和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A:
根据图中12、13脚反馈证明芯片是有10.8V的电压输出供到电池,裸板插上电池再测BAT这一路是否有电输出?不排除掉件或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中12、13脚反馈证明芯片是有10.8V的电压输出供到电池,裸板插上电池再测BAT这一路是否有电输出?不排 ...

BAT有10.8V,电感有10.8V电压,这个电压和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会不会就是电池的电压?充电电压应该高于电池电压吧?

网友:
横下心换掉了这个芯片,还是充不了电,现象一样,排除芯片的问题了,这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哪位大师指点指点,让大家共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