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楼主(2012-11-28):
各位看场的大爷,大叔,大师,专家,亲朋好友,妹子妹妹们大家好,天气冷了,注意保暖。PS;求暖被窝......
咳咳......感冒了,进入正题

T400进水
烤板后  无待机  测得,

1:保隔场管PQ3 123脚 19V      4脚19V  5678脚低电平
2:MAX8765的10脚有2.2V输入却无信号输出
3:TB62513  57脚也输入   且,此芯片背面也为进水点

参考一哥们T60分析 测的。在此感谢

求助大伙帮俺分析分析该怎么下手......
PQ3  正常的电压应该是什么
MAX8765   10脚有输入 却无信号输出  是不是该换一个

网友:
最让我郁闷的就是   我自己的电脑就是T400  芯片组也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要我把自己电脑拆了 对着搞?

网友:
真心想好好的什么都不去想 一心一意的 边学边修主板。
哎,想换掉个芯片 可惜没有。

网友:
手上没配件真的是嘛烦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是T400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我的主板拆了 换配件给客户

网友:
8765的10脚大于2.048V,11脚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楼上正解,信号上带了一个横杠也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A:
ACOK输出低电平倒是正常,倒是那个场馆G极只有十九V  3V5V VDD12出来之后就应该升压一个28V左右的电压开启这个场馆了你查查看

网友B:
必要时拆自己的电脑没什么不行的,只要有助于维修就行!大不了以后再恢复!

网友:
逆向思路查。

网友:
11脚没有低电平输出   10脚倒是有个2。22V  所以认为次芯片坏了   但是......哎!我不想拆自己的机器为公司修主板。凭什么,修不好还是我的错   没必要。我又不多赚一毛钱!今天我朋友的台式机坏了  南乔虚焊,BOOS非要给他换主板,收400块。 哎!还是个闲置的旧主板,我这次真的得罪了朋友  哎!
什么公司 什么BOSS啊   做个BGA还要请示下多少度。  动烙铁也要请示。呵呵......  T400主板还丢那边呢! 问题大概就是这个芯片和 U61的问题了  我也不想动了。没配件  要拆我自己的机器 凭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要时拆自己的电脑没什么不行的,只要有助于维修就行!大不了以后再恢复!

对于这个 做BGA还要请示多少度  动烙铁还要请示的公司 BOSS
你认为我有必要去拆自己的机器不?
没意思。修好了  跟我没一毛钱关系。修不好  这主板就是我搞坏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K输出低电平倒是正常,倒是那个场馆G极只有十九V  3V5V VDD12出来之后就应该升压一个28V左右的电压开启这 ...

3V  5V  没出来  U61进水了

网友:
这板子还在睡觉呢!!不敢动!怕修不好,赔不起。现在冬天了 就爬在狗窝里冬眠。没钱没小妞,孤独,痛苦......  北风那个吹呀,可怜我还是一身单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