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用电池开不了机 高手块来

楼主(2012-11-28):
联想笔记本  板号: LA-5971P   REV:1.O

         求助

                       使用适配器  能正常使用笔记本    而插电池不用适配器  电池却开不了机   测试 开关针上位17V  主板是仁宝代工的    触发后 EC-ON 会拉低 51-ON但 不是持续的 只是短暂的    马上开关针上又变为17V开不了机        本人新手   忘高手指点  给点思路该怎么检修

最后问下  仁宝代工的   EC-ON信号  从EC发过来的  是 持续高电平还是  瞬间的     本人迷惑

 会员0元2022-12-12 04:42

网友:
EC-ON是持续高电平

网友A:
mos  管坏了

网友B:
重点应该在充电芯片哪里,还有ec有没有检查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应该在充电芯片哪里,还有ec有没有检查到电池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  管坏了

具体是哪里呢》

网友C:
老大,电池换了吗?还有3,5V芯片换了?

网友:
在不行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看看电池接口,上面有几个检测信号,都正常吗?

电池边上的 有个温度检测 信号 3V不正常    不知道 怎么检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大,电池换了吗?还有3,5V芯片换了?

3.5V芯片是什么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芯片是什么 啊。。。。

是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边上的 有个温度检测 信号 3V不正常    不知道 怎么检修

看看图纸,这个信号时怎么来的,你机器是联想什么型号的 啊

网友:
触发ec on是高电平。。换个电池确定一下电池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看电路图从电池口一直查到隔离保护管。。

网友:
电池接口应该有一脚接供电,一脚接地,两脚是系统管理总线,你应先加上电池量一下充电电感是否有电压。也有可能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EC都没有检测到电池也不一定哟

网友:
应该是放电电路的问题    主要检查几个放电的MOS管

网友:
对照图纸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