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

楼主(2012-11-28):
G450集显LA-5081P
联想G450电流0.5~0.2~0.5不显!以为是CPU无供电!拆开测CPU供电是有的!突然间想到别的机子有东芝大电容坏情况也是这样!而这机没有!CPU座后是两排贴片电容!从别的机子上找大小相同的电容换后,电流由0.5-0.8-1.0往上跳!接屏已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一下什么原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但是换了电容还是不行,也试过价330的电容 都不行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啊  后面的贴片电容很少出现问题吧

网友:
我正在修这样的机了解,不好修

网友(2017-07-29):
:loveliness现在修机子有的都是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