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200加电正常指示灯亮风扇转,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2-11-28):
笔记本连接适配器后,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硬盘灯有自检,过十秒左右cpu风扇转动,持续一分钟左右自动重新加电!然后又是那样 我拆开机子补焊了5v供电元件后在试,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了!开机后系统运行一切正常,用了几天,一次开机进系统十几分钟后无故黑屏自动重启,画面出现花屏死机!又拆机通电试机,通电几十秒钟后发现APL1084非常热,非常烫手!APL1084是稳压器,测了一下发现是用来将5v降到3.3v的!3.3v用来为什么供电就不知道了!有哪位前辈修过类似的机子的请赐教经验哦!

网友:
3.3输出脚阻值应该偏小或短路了吧

网友(2014-03-09):
p这个机子的通病是不是哦。不知道怎么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