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P17H 小本 是BIOS问题还是硬盘?

楼主(2012-11-28):
1、此机 最初是进系统运行慢或死机 有时开机到LOGO卡死 灰屏等现象(拔掉硬盘也一样)

2、一起加焊板载CPU 和单桥之后 (由于板超小 比烟盒稍大点 就一起加焊了)

3、开机也正常了 就是进不了系统 而是直接进了BIOS SETUP界面,其中一项显示不出硬盘参数如下
      Main:    Hard Disk DRIVE:     None     (发现不能识别硬盘)

4、 进PE 能找到硬盘 狗系统也没问题 狗完重启就是不能进系统 (直接到3、)

5、这种小硬盘不好找带用的

      所以咨询各位有没碰到这种现象

      本本外观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呗。 有一次没有MAC地址刷完就好!

网友:
检测硬盘好坏没有?

网友:
你把硬盘全格清零试试,上次我也碰过装不进系统的,后面全清零   用hdd有一个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重启不认硬盘,个人感觉还在主板,硬盘本身没有多大问题,可以进PE用32的MHDD扫描一下硬盘,这种BIOS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个人建议拆掉单桥重置

网友A:
感觉你为什么要把两个都干了呢,这样你怎么会知道什地方出的问题呢?一个一个来不是好的吗?感觉思路不是很清晰

网友:
如果是我修,就先把单桥重新植锡再回焊试试!

网友:
桥挂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为什么要把两个都干了呢,这样你怎么会知道什地方出的问题呢?一个一个来不是好的吗?感觉思路不是很 ...

板太小 加之二者拥抱在一块 也给客户报了风险的 就一锅炖了  加焊之前可以确定是U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