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F41M无待机,进水加人为换件故障,板号LA-3571P

楼主(2012-11-28):
机型:F41M
故障现象:无待机
       客户来换键盘,试机不上电,待机电流0.000,问他机器修过没有,说没修过,准备拆机检查,客户不让拆要先谈价格,报价200,他来一句180都没修,说150就修,很明显是修过价格谈不拢才没修拿来的,估计问题不大,让他留下电话打发走了。
       拆机看触摸板下面进水,目测主板有动过的痕迹,EC发黑,好在动的地方很少,只有运放器周围的电阻电容,3/5V的上下管和电容,其他地方都没有动过。先清理EC,放在BGA上烤了半小时的板。
       接恒流源测B+只有18V多,说明隔离管没有导通,点火回路有问题。B+的电压是这一路提供的,如下图:

     待机状态下,VS/VL5V/RTC-VREF 3.3V/B+ 都有,但PACIN/ACIN/MAINPWON/ACON都是低电平 ,明显是不正常的。如下图:

       一般来说比较器不容易坏,进水的机电阻易变质,首先看PU1的3PIN,4点几V,高于2PIN的3.3V,输出高电平,但1PIN没有高电平,怎么回事呢,PR9的位置是一个电容,找一个10K的电阻换上,PACIN和ACIN正常。
       再测PR18一端是18V多,一端是0点几V,明显不对,正常是9V多,风枪一吹,PR18就跑了,找一个好的499K电阻换上,PU1的5PIN已经是9V多正常,便7PIN只有0.89V,怎么回事呢?
       看7PIN相连的元件,PC8不知怎么变成了一个30C电阻,找个电容换上,ACON已经是高电平3V多了,但MAINPWON是0V,取下PD6,还是0V,查图纸,MAINPWON只到两个地方,一个是MAX8734,另一个是PQ41,如下图:

    实测PQ21的G极是高电平,明显不正常,查PU15的3PIN,电压为5V,图纸上PH1和PR320分压后是0.95V,这不对哦,PR320怎么变成一个电容了呢,原来PC8和PR320对换了,把30C的电阻装到PR320的位置,PU15的3PIN电压变成0.95V,MAINPWON正常。待机电流变成0.009A,上电正常显示。

补充内容 (2012-11-29 21:25):
客户修主板,加键盘一起换的,键盘200,一台机350差不多了,并且事先讲好了,如果主板坏得太严重,由客户自己决定修不修,在深圳市也只能收到这个价了。

网友:
我修过进水的机子是PR18断线,而且是PR18也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爱腐蚀元器件 然后掉线  二修的机子就怕别人动了手脚

网友:
厉害,估计,别人有心动过滴地方,都能修好,有很好滴理论和基础

网友:
只要有图纸,和对电路的熟悉,动动电阻电容的,还好吧,就怕搞得谁都没得修,只要是桥全部搞死,那成本就大了

网友:
其实不算动过手脚吧,估计是上家价格没谈好随便把零件装好给他了

网友:
思路清晰哟楼主。

网友:
我只能说 150都修 你技术不错 但是生意一定不怎么样 亲

网友:
你的上家比你有骨气,收这点钱,对不起你的技术

网友A:
像这种进过水,被拆过的二修机,,你在修之前,要先加价,再动手,否则,叫他换板,告诉,亲,上家肯定报价超过200,,,

另外,修个进水的板才150,换个破键盘就收200,,,这个技术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进过水,被拆过的二修机,,你在修之前,要先加价,再动手,否则,叫他换板,告诉,亲,上家肯定报价 ...

是阿!就是这样才让我们这些吃维修饭的人没有饭吃阿。不要在价格人太让人过不去了。技术不能用价格来定的,你服务是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阿!就是这样才让我们这些吃维修饭的人没有饭吃阿。不要在价格人太让人过不去了。技术不能用价格来定的 ...

仁宝的没待机多简单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一般都是触摸板上掉了水下去,修过N台了,最多的一台收过5xx,如果不谈好主板价格,键盘是不会找你换的。客户就这样,一定要他觉得便宜才会给你送钱。

网友:
进水,腐蚀的不好搞,,说不定哪都断了,还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的没待机多简单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一般都是触摸板上掉了水下去,修过N台了,最多的一台收过5xx, ...

总之一句话,现在生意不好做阿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有这主板进水了 人家修过的  我直接换板 你闲的时候我发给你修修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