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芯片代换

楼主(2012-11-28):
原机板的是RTM875T-533  能不能用RTM875T-531代换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会烧的

网友:
2楼说的对,反正时钏IC 脚位不多。 焊好后示波器测下波形有无

网友:
先谢谢了  不过我是初学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需要原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