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G31南桥发烫,怎样才能确定南桥好坏

楼主(2012-11-28):
技嘉的G31主板`上的PCI网卡,被雷击后`不触发南桥发烫.触发掉电,
我看了下主板集成的,芯片已破了一角,现在又上PCI网卡,应该是之前集成被打了再上的PCI`
我把集成的网卡芯片拿了下来,触发不掉电了,但是南桥依然发烫.无复位.南桥电压1.3V``1117`3.3V`复位针待机下有5.5V电``
假负载上CPU无电压,时钟无电压`
我觉得是南桥坏了`想动手换了`但是想想又不太确定``我要不要把IO也拿下来试试``

网友:
待机南桥烫基本可以认为南桥坏了

网友A:
测PCI的AD线对地阻值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PCI的AD线对地阻值就可以啦!

阻值是正常的`400多``1117对地是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网卡后`待机不烫了`触发才烫`

可能南桥供电有缺电压,仔细查查

网友:
还是南桥有损伤  就是没有彻底伤坏!

网友:
打pciA14脚对地阻值和usb  的对地阻值 看正常不。

网友:
我听说1117中间的脚对地阻值太小的话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摘网卡以后。1117对地阻值小,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C:
打一下USB到南桥的对地值么看有没有短路么!短路了就果断的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网卡后`待机不烫了`触发才烫`

雷劈的南桥可能也会坏的!今年夏天的一台联想主机就是雷劈的,网卡芯片发烫,南桥发烫!拆掉网卡芯片更换南桥才好的

网友:
南桥应该有內伤了,没得搞

网友:
供电不高,南桥发烫应坏了

网友:
打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打下PCI14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接近为O,那么可以肯定南桥挂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南桥缺少某一个供电也会造成发烫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USB到南桥的对地值么看有没有短路么!短路了就果断的换掉

USB数据线对地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数据线对地为0`

+—数据线都为0么,哪南桥果断挂掉了。南桥里的USB数据模块坏掉了!

网友:
对地打USB阻值,不过发烫了基本是已经可以判断是已经是坏了

网友:
先打下PCI和USB的对地值,如果正常就可以先不去怀疑南桥本身,触发后测南桥的几组供电,如果全正常而南桥很烫的话就是南桥本身坏了

网友:
+-都为0`下午换南桥试试`
那个技嘉的南桥`找到个同型号的`但是一个是台湾产一个中国产`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测阻值  拆桥  在测阻值

网友:
待机下我会左摸右摸   由其是网卡必摸   一般是谁烫我就换谁!      浅见莫拍呀!

网友:
那个没问题,只要型号对的就可以!技嘉的板IO上带G的是专用的

网友:
usb数据线都为o了,那南桥坏了。

网友:
怀疑就把它换了,我都是这么干。换了再说,不好再去找其它的

网友:
对地打USB阻值为0 ,再查USB到南桥线路上有没明显的短路,没有的话,上电发烫,果断换桥,,

网友:
换了南桥吧,楼主搞好说一下吧。

网友:
上PCI假负载,打阻值。。

网友:
可以判断南桥坏了,这板子换南桥能收多少钱啊,多了估计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技嘉主板雷击网卡之后,声卡,IO也可能坏的

网友:
插上24针未触发之前,南桥就发烫可以确认是南桥烧了。再加上雷击那就百分百了

网友:
想都不用想换南桥了

网友:
直接点吧  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你都测得USB对地短路了、、、、、、

网友:
数据线都为0么,哪南桥果断挂掉了

网友:
南桥看看电压正不正常,南桥发烫某一个电压上不来也会发烫。查一下电压

网友:
考虑什么啊,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了都为了0了,果断换南桥把。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你把坏的芯片换了,不见得会好的

网友:
你测量一下南桥的阻值正常不 还有可能是那个1117管子坏咯 不过南桥挂啦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呵呵  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
打一下南桥芯片背面电容对地的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数据线对地为0`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为0,不要怀疑了,南桥挂了,果断换南桥。

网友:
这样的现象换南桥  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南桥必须坏了,直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