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属于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很多正版软件都是依靠读取硬盘ID来作为注册的标准  那么 这个硬盘的 ID 可以修改吗?
请了解的朋友帮忙回答下  谢谢了!

网友:
可以修改的,有很多工具可以用,直接百度硬盘ID,你就会看到ID修改软件

网友:
哥子  你该来做什么  用盗版一样的

网友:
加密软件一般绑定了型号和SN号,这些都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
非常感谢罗工的回答以及楼上各位的回答
能否推荐一下  比较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