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开机停留在 LOGO画面

楼主(2012-11-28):
华硕P5KPL-AM SE主板开机停留在 LOGO画面,按DEL键进不了BIOS设置。但是主板不死机,键盘指示灯正常,可以使用组合键重启。请看下图画面....

补充内容 (2013-3-19 14:00):
声卡故障引起开机logo画面。

网友:
我也 遇到了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A:
这个板子声卡有问题就会卡LOGO的,先把声卡拆掉,再试下

网友:
拨掉硬盘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拆除硬盘和其他硬件试试,再不行压桥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故障的板子,网卡、声卡、串口芯片都拆了,南桥也重植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南桥晶振电容试一试

网友:
碰到过,声卡芯片问题,换或者拆掉

网友:
放一下电看看,刷BIOS

网友:
成了疑难杂症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最后考虑刷BIOS   祝你早日修复,若是在没辙了。就把2个CPU供电芯片拆下来,然后打包发快递 ,发给我   我实在是找不到这板子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把外设全拆了裸板看看  在不行刷个BIOS  还不行把声卡网卡拆了  还不行的话换SB

网友:
以前我一个同事就是配电脑用过的这个板子,2年多坏了,拿到华硕售后去修,1个月后,换了块别的型号主板来了,估计是没得修了哦。

网友:
可以试试换io

网友:
硬盘供电线引起的,硬盘工作不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芯片温度高

网友:
先拔掉硬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南桥 和周边器件

网友C:
非常感谢大家....把声卡拆掉 就能正常过LOGO画面了。直接进入系统正常。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但是换一个2120可以直接进去系统,换e6500就是卡死在这里!bios直接换了还几个版本刷了,硬盘没接,光驱没接,没办法,最后放弃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也是的声卡问题,板的型号是p5g41c-mlx,郁闷呢!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如声卡。网卡,键盘鼠标等

网友:
很好的经验,记下了

网友:
BIOS不管用的,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反正换桥不好就换板了

网友:
遇到过,跑3c,也是卡到这里,拆声卡后ok

网友:
一样的问题,,见过,拆网卡,声卡,BIOS ,BGA南桥。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声卡有问题就会卡LOGO的,先把声卡拆掉,再试下

3c代码就是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家....把声卡拆掉 就能正常过LOGO画面了。直接进入系统正常。

这都是外设问题。。

网友:
先把 外设 去掉  不行 刷下BIOS  IO 南桥

网友D(2013-01-02):
先看下外设设备,USB和键盘有没有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就加悍桥,如果是单桥的就直接加悍桥吧,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下外设设备,USB和键盘有没有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就加悍桥,如果是单桥的就直接加悍桥吧,呵呵呵

压桥?bios爱坏?(⊙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考虑刷BIOS   祝你早日修复,若是在没辙了。就把2个CPU供电芯片拆下来,然后打包发快递 ,发给我{:4_81 ...

你Y找料呢! 哈哈哈哈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2016-09-08):
外设引起的卡屏 不是一块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