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021WD 显示器的 SR520 F07 可以用 IN5408 替换吗

楼主(2012-11-28):
谢谢了 手上找不到SR520 系列的
二极管
只有些废电源 找了半天只找了几个 IN5406 5408
显示器

网友:
不行的。选择快恢复管即可。

网友:
只能用消特基二极管代用,可用SR306.1N5822代用,不贵,电子市场上多的是。

网友:
楼主 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换啊

网友:
杂牌的电源里比较好找,一般两个一起代替肖特基,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