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要进系统时黑屏

楼主(2012-11-28):
前两天接了一台Y460,客户说玩游戏时黑屏了,再开能亮,显示正在启动的时候就黑屏了,进安全模式能进,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驱动问题,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有时开机自检的时候还花屏,有时开机不亮,显卡加焊过还是不行,重植了一下显卡,裸板测能亮,装好后头一次开机亮了,再开不亮了,现在怎么开都不亮了。上诊断卡显示4H,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查代码软件没有4H这个代码,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你可以在BIOS里把独显关掉试一下看看

网友:
现在不亮了,也法关了啊

网友:
不亮了,没法关独显了

网友:
你那跑的不是4h,上面有一横吧?应该是4a,

网友:
BIOS 关闭独立显卡? 那个项  从来没去关过。。。

网友:
应该是电压类的问题。查查电压

网友(2012-12-29):
我的是开机快要进入系统了,黑屏但快要听到到系统的声音,硬盘灯也在闪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要考虑吗?换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这显卡直接换个吧!

网友:
显卡的事了,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  要不就是cpu

网友:
考虑下CPU电压那一块啊,不要老关注显卡

网友:
应该是4a,换显卡或是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