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检查硬盘后,硬盘有个分区打不开了

楼主(2012-11-28):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可以进入系统,320G硬盘。3个分区  C10G    D260G   E40G   ,然后用MHDD检测下硬盘,刚开始检测不到硬盘,换了COMS硬盘模式后可以检测硬盘了。不过后面进PE只能看到C、E盘,D盘看不到了。用DISK精灵可以看的到D盘,不过打不开,重启电脑后进入系统,不过D盘已经不见了。。

网友A:
把D盘格了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根据我的判断,BIOS里的模式问题。你再找找试试。

网友B:
硬盘模式两种都试过了。都不行,,我就纠结一个问题,刚开始用的是AHCI模式。然后我用MHDD检查不到硬盘,就改了IDE模式可以检查硬盘,然后检查完硬盘没把模式改回IDE模式就使用进PE,进系统,这样子会不会造成磁盘分区出问题,然后就还原回模式也是存在问题了。这种问题我以前经常改模式也没碰到过,不过听我一个朋友说更改硬盘模式使用有可能会造成硬盘分区出问题,我是没碰到过更改硬盘模式造成分区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D盘格了不就可以了么

老大里面有资料,你还不如叫我全盘删除重建分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两种都试过了。都不行,,我就纠结一个问题,刚开始用的是AHCI模式。然后我用MHDD检查不到硬盘, ...

不会吧,我都没碰到过。除非分区表有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都没碰到过。除非分区表有出错。

我也没碰到过。不过我朋友说他碰到过,而且现在造成出现这问题的可能性还真的有可能是这硬盘模式造成的。。因为我就只动过硬盘模式,MHDD检测硬盘的话不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吧, 所以很有可能是硬盘模式造成的

网友:
D盘格式化吧  试试

网友D:
恐怕除了格盘别无他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恐怕除了格盘别无他法了

是客户的电脑,不是我的, 他说里面有资料。所以格盘的话现在肯定是要不得的。。他说先看下能整的回资料没。我是想给他格盘,然后再恢复看能恢复的了资料没,。要不就叫他拿去专门恢复数据的地方看看。把他打发走了。 省事,。呵呵,。。。

网友E:
据我看来。你进PE  多用几个分区工具 看看,,好像有还原分区参数什么的。。至于你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不科学啊。。

网友:
NTFS格式的事吧

网友:
disk精灵能看到D盘就可以把D盘的资料拷出来,然后再格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看来。你进PE  多用几个分区工具 看看,,好像有还原分区参数什么的。。至于你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

要是什么事都科学的话那就没有创新了, 呵呵,。。这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呀,速度围观。

网友:
盘符设置了吗,不行的话把能拷的数据先备份,然后分区恢复试试·

网友F:
应该是硬盘模式转换改变了分区表,使用diskgen或者分区表医生检查下
最好先把硬盘模式改回先前的模式

建议以后不要随意修改硬盘模式,除非全盘格式化重心分区
关于检查可以使用高级点的pe比如win7pe进去开那个windos下检查硬盘坏道的工具
软件名字是Victoria 就是win下的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硬盘模式转换改变了分区表,使用diskgen或者分区表医生检查下
最好先把硬盘模式改回先前的模式

你的回复是我看到最满意的答案。。。。。 谢谢

网友(2013-06-19):
这里也解决不了我的困惑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碰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