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或者DIY高手速来帮助

楼主(2012-11-28):
店里,有一批渔民用的卫星电话价值都是不菲的,有个毛病我今天想研究下。不过小弟智商有限所以特来请教。
一个电话卡座我拆开后,发现

里面通过一些转换后有2条线接在了这个喇叭上 从而发出了声音 可是这个声音很小 没人的时候还好人多的时候几乎听不见。所以我就把有源音响的线给剪断了接上去 声音是变大了,第一个问题,这个喇叭是不是有GND ! 因为我在淘宝看到一个扩音模块 它输出就只有2路一个输出正 一个就是GND了 我不知道这样子把喇叭接上去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放大了,他的输入也是这样的 输入正  IN  GND 这样的 !大家帮我看下是否可以从线路板上输给喇叭的2跳线接到放大模块里 然后输出端在接喇叭。。

网友:
声音小,把接喇叭的2根线对调接上试试

网友(2014-03-24):
弄个变压器耦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