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本本电流跑到0.64A就过不了了。

楼主(2012-11-28):
今天接到一个进水的ASUS本本,最开始通电,没待机电流,发现保护隔离芯片有问题补焊之后,发现无3V 5V待机电压,发现系统供电芯片有两个脚有问题,后来飞线解决。有待机电压之后,又发现待机电流为0.14A,肯定不正常,最后找到是一个MOS的问题,补焊后带机电流正常。但是电流跑到0.64A的时候,又会从0.03到0.64A循环。测试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为0.8V,问师傅,师傅说CPU电压是正常的。
请问各位大神,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去维修。因为是新手,没有一个思路。

网友:
这电流是不是没有过显卡啊

网友:
0.6貌似没跑马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2013-11-13):
是不是电压都出来了  ,   就和bios  有关系了

网友:
我也有台类式的机器   楼主要是解决了 回声

网友(2014-04-15):
楼主有这个图纸没有

网友(2015-06-23):
望大神 解决了 说哈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