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康舒430+图纸(UC3843B+WT7527+339)

楼主(2012-11-28):
故障为短接绿黑线,风扇只转动下就保护了,先将3个光耦(2561)换了(手上只有817),通电后自动输出5V.3V.12V.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有这个图纸的麻烦传个上来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盲图修的,哪儿出问题就追线跑,你这个很明显是后级有短路,电源保护了。光耦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有没有坏,哪有更换好元件的。再说你这样换元件,我敢保证,你新的元件也不用万用表测量的,这样有可能故障扩大化。三个已更换的光耦复原,继续查故障.....

网友:
自动输出检查绿线电路或3834的各脚电压

网友:
看样子是过压或过流保护了,要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了。

网友(2016-06-18):
待机正常吗?
论坛已有WT7527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