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M5010 外接适配器大电流短路维修

楼主(2012-11-28):
今天收到一笔记本,外接适配器在没插入电脑之前适配器上的电源指示灯亮,在插入电脑之后,适配器上的电源指示灯就不动声色的灭了,把笔记本电池拿下来之后还是如此。不接外接电源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把电池拿下来,插外接可变电源,插之前把电压调到笔记本适用的电压上,插上后可变电源瞬间从恒压变成恒流状态了,且电流显示高达5A多。由此可以断定必是外接电源主板电路短路所致。同学拿过来的时候是说掉地上摔了一下造成的。

     根据经验应该是电容短路,先检测电容,用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电容的两端, 发现电源接口附近一电容两边都报警,但此时不能完全说明此电容短路,于是使用“烧鸡大发”,插上外接可变电源。在电流5A的恒流状态下,用手指接触一下刚才所说的电容,我勒个去的,把右手中指直接的烫了一个小炮,果断拔下外接电源,上风枪干掉那个电容,拿下来用蜂鸣档一侧,果真如此,报警,电容短路了。

     在料板上拿下相同型号的电容换上后,插上外接可变电源 ,好吧,有待机电流,果断搞定。装上后开机一切正常。

所换的电容是:贴片陶瓷电容,突然想那位同学来的时候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下,莫不是陶瓷贴片电容怕摔。

如图所示换上的PC306电容。。小时牛刀,焊工实在是无法恭维。

原来坏的陶瓷贴片电容。

好的陶瓷贴片电容。

通过上图对比坏的电容会发黑发暗。

本人处女座修的第一台笔记本,手下留情 哈哈  多给点下载分吧~!

网友:
为自己加油哈 ~!

网友:
不错 ,以后继续努力!!!

网友:
都喜欢修这种,轻松赚钱。

网友(2014-07-19):
5A烧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滴个甚啊,直接用5A烧??你也不怕烧坏别的东西或者短线!

/:)清风陈锋 + 5 一起努力

网友A(2012-11-28):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问ICH_RSMRST#、SIO_PWRBTN#、SIO_SLP_S3#、SIO_SLP_S5#指的都是什么含义?

ICH_RSMRST#  南桥逻辑复位信号,SIO_PWRBTN#发往南桥的开机信号   S3   S5是让系统处于S3或S5状态,不知道S3和S5或者说不知道状态分类就搜一下,你回帖子也不看看人家的标题,不是一个话题非要放在一起讨论,无语

网友:
这种电容摔坏的很多,一直没有搞明白,不过习惯了,不想死那么多脑细胞,修好赚钱要紧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以后LZ也是高手啊

网友C:
都喜欢用烧鸡   烧鸡 好用  呵呵    不过也很容易烧坏板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喜欢用烧鸡   烧鸡 好用  呵呵    不过也很容易烧坏板子哦

谢谢  多多指教  ITE8502E 芯片个引脚的含义?在哪里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H_RSMRST#  南桥逻辑复位信号,SIO_PWRBTN#发往南桥的开机信号   S3   S5是让系统处于S3或S5状态,不知 ...

嘿嘿  这些引脚的定义 在哪里可以找的到呢?

网友D:
蜂鸣档不能以报警为短路标识!看具体值!

网友E:
he for this probleme tatch sens hot where are the hot is shorted okok

网友:
又一位维修达人横空出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蜂鸣档不能以报警为短路标识!看具体值!

恩恩 所以就用了烧鸡试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he for this probleme tatch sens hot where are the hot is shorted okok

your English just soso!

网友:
大电流修起来最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问ICH_RSMRST#、SIO_PWRBTN#、SIO_SLP_S3#、SIO_SLP_S5#指的都是什么含义?

哈哈!以后慢慢你会知道的,

网友:
这电容很多坏

网友:
when you plug the laptop search the hot whit you  hand     which changes  heating composate

网友:
不错。。都要努力学习

网友:
IBM大短也好坏这号电容

网友:
不错,不过这种很好修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仔细看的话,可能也能看出来,不必用"烧鸡大法"了,这个坏的电容从外观看可能会有裂痕,由于短路后,客户又开进,所以电容会因为大电流冲击而发黑

网友:
楼主以后就是维修界的高手啊,不过悍工还要炼下

网友:
好球  我对待大短路一般都是烧机大法

网友:
既然电池能开机,那范围就很小很小了。

网友:
小问题  手受伤还是值得的

网友(2014-07-13):
话说这种电容哪里有的卖呢?

网友:
这种故障,有的好修,有的半天都找不出,哪里短路,烧鸡都没用

网友:
那个坏电容颜色怎么和正常差那么多

网友:
还是不错的 ,毛爷爷又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