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液晶屏中间有黑带(有图)

楼主(2012-11-28):
三星S19A330BW液晶屏中间有黑带,有时关机再开机它又没有了,拉丝闪,是图像闪,过不多久它又正常,

网友A:
先换屏幕测试一下  如果还会这样再重点修驱动板  懂不!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幕测试一下  如果还会这样再重点修驱动板  懂不!这是经验

如果有这样的屏就不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屏坏了!!!

但开机几分钟到半个钟不等它又会自动正常。

网友:
有没有那位兄弟遇到这种故障,上来给说说

网友:
最好只有代替法试一下了的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C:
这是屏坏了. 屏上面的驱动IC..COF坏掉了..修的好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

网友:
也可能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屏线松了然后花屏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有无个别针脚脱焊,过一段时间好,是因为受热变形后,又接触上了,软排线也有这种问题,但看此机半屏的竖线, 屏线接口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坏了. 屏上面的驱动IC..COF坏掉了..修的好

怎么修呀,前天我这里有60台修不好全部发 回去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呀,前天我这里有60台修不好全部发 回去了

要用到机器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   测试一下屏幕

网友:
这故障可以修好,测屏线和屏上供电的DC-DC

网友:
能不能换块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看看会不会显示出同样的问题。。(新手勿喷

网友:
是屏坏了  换驱动板没有用的  换屏吧

网友B: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我也认为屏损坏,机器已经返回客户了,感谢大家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屏上面的驱动IC,不是吧,如果这么简单早就修好了,我这里有60台,都是这样的故障,还查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坏了. 屏上面的驱动IC..COF坏掉了..修的好

屏上面的驱动IC,不是吧,如果这么简单早就修好了,我这里有60台,都是这样的故障,还查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面的驱动IC,不是吧,如果这么简单早就修好了,我这里有60台,都是这样的故障,还查不到原因

我指的是pcb板与玻璃基板之间的驱动 IC

网友:
我指的是pcb板与玻璃基板之间的驱动 IC

网友:
排线挂了啊

网友:
像这种现象,屏电路有问题,不好修,有专门的压屏线的设备才行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是拿到修屏的地方,他有机器也说修不了呀,神马问题呢,《我是说屏上面那个远排线上面的晶体管坏了吗,那不是全部要报废啦

网友:
这个故障想都别想了,直接判屏坏了

网友(2014-11-14):
屏坏了, 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