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玛DMM00 0D7543A变频器电源接反爆机的维修

楼主(2012-11-28):
也是我今年4月份维修的一个变频器,编辑成了文档,和大家分享
     德玛DMM00 0D7543A变频器电源接反爆机的维修
     型号:DMM00 0D7543A
     故障现象:用户380电源接入变频器输出引起爆机
     一个很要好电脑维修的朋友说朋友送给他一台德玛0.75KW变频器,说是电源接反了,误将380V接入变频器输出了,引起爆机。
     拆机细细查看,损坏不少原件,此机采用的是分离IGBT单管作为逆变电路,损坏了一只IGBT场效应管,已经都炸开了,

再看电源输入回路的铜皮也已经烧断,想必整流模块也已不保,用表测量果然是下臂3只二极管全部击穿,

再看输出的W相驱动光耦A314J输出到IGBT的贴片30欧姆电阻已损坏,铁定此驱动光耦也损坏,

把烧坏的地方都一一清理干净,烧断的铜皮用适当的铜线一一连接,再更换好损坏的IGBT场效应管,原本是8A的K08T120场管,用电磁炉常用的英飞凌15A的H15R1202代替(图中从左往右数第五个就是),

接下来是整流模块的代换了,因为没有这种整流模块更换,所以就用前些日子给宋村一家工厂维修变频器的模块P549A代替了(此变频器是模块内的逆变电路全部烧毁,但整流电路完好),

剩下来就只有驱动电路的维修了,因去西安一趟也不容易,淘宝单买一只A314J又不划算,只好作罢,搁置了半个月,一个月前厂里的安川3.5KW变频器损坏,一直未购买模块,前天厂里说让买配件了,就顺便一块买了一只A314J(娘的太贵了,14元一只),回来后马上更换了坏掉的驱动光耦,
还有光耦边上的一只超快速整流二极管2J也击穿了,用玻璃管的二极管代换了,再用两只62欧姆的贴片并联替换了30欧姆的贴片电阻,

到此基本维修完毕,接通变频器电源,合上空开,变频器正常开机显示了,按下运行按键,正常进入驱动状态,调节频率调节旋钮,频率能正常设定,再却换到当前频率显示,显示频率和设定的一样,基本正常,关机在输出接上三只Y型接法的灯泡,开机调节频率,三只灯泡交替闪亮,启动停止也都正常,
关机,在输出接上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启动,调节频率旋钮,电机开始转动,运行10几分钟,切换到温度显示,温度为45度左右,基本正常,成功修复此变频器

网友:
请问楼主,那些 小电容小电阻 如何 辨别是多少UF 的?

网友A:
没有标注的那种一般都不容易损坏,有标注的看代号就行了,烧的看不清的就得结合常用电路图和经验来定了

网友(点评):
楼主 QQ聊我大 大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注的那种一般都不容易损坏,有标注的看代号就行了,烧的看不清的就得结合常用电路图和经验来定了

941960336 我的QQ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身就是380V的  怎么能接错呢

楼主不是写的么   输入接在输出上的么!这个也可以叫接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写的么   输入接在输出上的么!这个也可以叫接反吧!

正解!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功底很好的样子,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变频器是做什么的

网友D: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只是0.75kW的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只是0.75kW的维修价值不大。

差不多吧,总共才花了20元!!!!还是有价值的,谁叫咱就是爱折腾啊

网友:
身就是380V的  怎么能接错呢

网友:
身就是380V的  怎么能接错呢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厉害,焊贴片好难焊,呵呵,我只有一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