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C不触发

楼主(2012-11-28):
华硕K40C不触发,待机0.012,没有3.5V开关有3.3V

1.2脚2V
3脚5V
4脚5V
6脚19V
7脚5V
14.27脚3.3V
17脚5V
19脚5V
24脚5V
芯片换过,后继也没短路,死活不出3.5V。这个怎么查呢?郁闷死了。

网友:
你还3 5V后面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A:
对不起,打错了,你换3 5V后面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打错了,你换3 5V后面的电容试试看。

电容没换。量了下感觉还算正常。就没管了。那我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B:
查反馈电路,最好用波波打下下管属于哪种,是无波,还是闪波,或放电保护模式才好具体下手

网友:
你看看UGATE和LGUATE有没有电压  FB1和FB2要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反馈电路,最好用波波打下下管属于哪种,是无波,还是闪波,或放电保护模式才好具体下手

没有波波耶。反馈电路怎么查呢?

网友:
LDO 5V 3.3V出了没有,FB看看

网友(2014-06-29):
这个还有个通病是南桥晶振。

网友:
我也有台故障跟你的一样,也是电压都有不出3 5V,我换了电容也不得,楼住有这个图纸吗?上传给我一下啊,谢谢

网友(2014-08-13):
k40c能不能用这个图啊。

网友(2017-11-21):
条件 芯片正常
330 反馈 上下管 BOOT

网友:
我也是遇上同类故障,更换3v5v后面电容好的

网友:
怎么知道是那电容。。。。。。。。。。。。。。。。。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抓个上管G极波形看下,是保护了,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