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内存供电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2-11-28):
如图黑圈中的线路是否相连,第3脚VOUT在这个芯片中什么作用
,,,,,,,,,,,,
。。。。。。。。。。。。
求解????????????

知道的大侠请把这个芯片的原理讲一下啊。。。。

三星 n148 n450 intel.pdf

网友:
顶起,,,,,,,,。不知道的,麻烦帮顶啊。。。。。。。

网友:
图片太小不怎么看的清楚,如果芯片的那个脚是反相端的话,是应该项链的,一般相连的点会有实心的圆点。为了回复你的问题赚2分,下载图纸要10分,呵呵。

网友:
VOUT是输出  那个Phase是VOUT的反馈  黑圈中的线路是不相连的

网友:
看不太清楚,圈中是实心点。

网友:
个人感觉是相连的。

网友:
黑圈的线路是相连的、、高管的S级  和低管的   D 级  是通的、连接后面的电感、 这是没有疑问的、、、VOUT 是  1.8 的  反馈。。~

网友:
其实我觉得也是,但就是不确定,谢谢了

咱实在不中了,上电测它不就中了?!

网友:
VOUT 监控输出电压

网友:
PUSH是跟VOUT跟那两个场管的相连的,如果这条线路没有接输出脚,那么后面的根本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