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灯小口高压条怎么接4灯大口灯管

楼主(2012-11-28):
请教 4灯小口高压条怎么接4灯大口灯管
接到一个dell的17寸显示器 是4灯大口的 原来的板子上面的高压坏了 我该了一个4灯大口的 之前买的是12V 的 电源板上面是15V 的当时改好了 可以使用看 顾客拿回去 没有使用几个小时老问题又出来了  回来打看一下高压板有胡味
同时我又换了一个同样的高压 还是一样问题   现在想把 4灯小口高压(10-20v)改成4灯大口用  直接焊上去的 亮一下就灭了 不知道接的对不对 希望各位大侠 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灯管老化保护了吧!你没有点灯管看看四根灯管的电流是否一致吗

网友(点评):
先看4条灯管电流是否一样。要用宽电源的。我改过这样的 不懂最好用3转4线转接头 如果没有可以改的 两个用双头把负线并在一起就可以了。你这样维修也太没技术了太难看

网友:
楼主,真是杯具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专门的转接线吗?大转小,小转大的延长线都有的

补充内容 (2012-11-29 11:26):
是的,那个大小头的转换线在深圳这里电子城的价格是0.5-1.0元一根。

看看是不是那里短路着,感觉是灯管不给力的结果,有转换线,很便宜

网友:
不好意思啊,刚才没看清楚,原来你的灯管本身并不是普通的大口呀,而是复合口的,也就是一个接口接两根灯管的,这样的话建议你尽量去买跟有这样接口的高压条,就不用焊接了,直接插上去就能用,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必须要用这个高压条的话那请您先百度一下复合接口的灯管的工作原理后再动手改装,

网友:
接法没错。我说你之前已经更换过高压板,这板子能带15V电压。现在重焊接上去亮下就灭了?那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不是灯管问题,你得用万能高压条来测试,最好是用电流表来测试,看看电流有没有波动,还有就是从图上看,你的高压条生产的时候是要求15-22v的电压输入的,你现在只给他提供12v的供电,很明显是不足啊,

网友(点评):
你也知道显示器高压条最常用的的就是12v供电的,建议楼主想要买宽电压的高压条的话可以考虑去买9-20v的那种高压条。

网友:
如果有双灯大口的,好像直接接双灯的也能亮吧

网友:
有转接线呀,

网友:
两根灯管三根引线的?很少接触到,没研究过。楼主解决后记得公布方法啊

网友(点评):
两个灯管,3条引线,是老款的显示器都有,我也忘记拍照给你们看看了,就是公用一个阴极线,这样的情况你想想也知道,高压条和灯管老化的快!

网友:
个人理解 你的4根灯管  里有坏的   都能闻到烧高压板的味道  你不先测测灯管的好坏  再改高压  再说了 你修好机器  都不测机工作 就给客户拿走的吗?

网友:
这样肯定亮下就灭啊,4灯大口,每2根灯管是3根线,2根灯管,2根高压线,共用一根回线,你这样焊接,那不是有一个口是只接了高压线,等于没接啊。
从图上看,就相当与这个四灯高压条,你只接了2个口,必然会保护。

建议是用双灯高压条,或者这个四灯改成双灯,每组都只接一根高压线和一根回线。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先测灯再换板,另外看看共线那根线接的对不对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以后遇到了再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3个办法,1,去保护,2,换专用高压条,3,改灯管连线。

网友:
用小口转接线转成大口的,或者把灯管的大口用转接线转成小口的,都可以!

网友:
两根灯管三根引线的?你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楼主没有准备转接头啊

网友:
建议LZ改成两灯 省去麻烦   另外你灯管确定都没问题么??

网友:
先谢了 各位  问题解决了 四灯改成俩灯的了 已经测试俩夜一天 没有出问题
但我还是想不懂 灯测试是好的 4灯小口高压条也是新的 刚拆包装(10V-20V)的 小口灯管有一个也是接地的 我怎么接上去就不行 郁闷了

网友:
你这个是四灯三线的     不行就改两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