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200关机后电池灯依然亮,风扇继续转,问题出在那些关键点?

楼主(2012-11-28):
请问X200关机后电池灯依然亮,风扇继续转,问题出在那些关键点?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看电路 查图纸 风扇的供电应该是5v  电池的指示灯是3.3v 看这两个电路

网友:
关机后,测试各个主电压都有,请问关机电压的顺序,先关那几个电压之后再关闭所有的?

网友:
看时序,你这是待机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S3,S4,电压看看

网友:
请问关机控制信号是ICH9M发出的吗?还是多路电源控制芯片BD4176KVT发出?原理图见附件,请高手点拨一下,有你们的指点,我就有信心修复这个小故障,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B460修亮之后,关机后屏和硬盘能关闭,但主板上各供电还有,风扇也在转,希望有高手指点下这种问题从哪去解决。

网友:
继续等待,看看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关机顺序是和开机顺序相反的,估计是南桥那出了点问题了

网友:
看时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查过S3,S4控制的的电压一直都有,请问控制南桥发出SLP_S3,S4的条件是哪些?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B460修亮之后,关机后屏和硬盘能关闭,但主板上各供电还有,风扇也在转,希望有高手指点下这种 ...

应该和我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intel 的开关机时序是相同的,只是我们还不熟悉怎么测量各个控制信号的位置,等我修复好后再和你分享。

网友:
BIOS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掉电没有掉完整

网友:
昨晚发现移除wifi module一切正常了,真是奇怪,可是wifi module可以正常上网,真是不解,继续努力中......

网友:
是不是休眠了啊,点关机却成了休眠,先刷个资料试试,,,X200出问题最多的就是BIOS

网友:
刚刚修复,是I/O问题,更换后一起正常!谢谢大家一直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