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最新的笔记本U盘不能启动PE 光盘也不行

楼主(2012-11-28):
三星最新的笔记本U盘不能启动PE 光盘也不行,怎么装 求解

网友:
硬盘下下来到别的机器ghost完了再拿回去

网友:
在BLOS里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卸硬盘啊!!!!!!

网友:
请确认你的pe是07的内核

网友:
还没碰到过好的硬盘装不进去系统的

网友:
~~稍早些的台式机经常见到这种现象

网友:
拆硬盘,ghost完,装回去。或者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出现什么提示?还有U盘或光盘是什么版本PE?

网友:
如果没有过保修期的机器 换U盘再进 多试几个 但是光驱应该可以啊 坏了?

网友:
你看过BIOS设置么?是否USB被关闭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能够进系统。去下载个“硬盘安装器”安装GHO文件就可以了,百度理到处都有。后面全自动的。没系统的情况下,只能拆硬盘了,。然后GHO完后,装回笔记本里自动安装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呀  楼主发现新问题了  不过一般装不进的都是把硬盘卸下来 先装好吧

网友:
摘下硬盘 接在其他机器上装

网友(2013-03-08):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ghost一个镜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