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见过这样的屏 求驱动板

楼主(2012-11-29):
手上有一张全新的SAMSUNG LED屏 型号是LTM270HU02  百度找了 没查到资料  淘宝也没找到驱动板  哪位大神见过这样的屏 呀

补充内容 (2012-11-29 23:50):
淘宝上有人卖LTM230HU03的  看图片是和我这一样的 但是店家不在线

网友:
27寸的屏,难道不是LVDS接口?那就应该是三星专用的接口吧

网友:
没见过,楼主哪来的呀?

网友:
没见过啊!长见识了,

网友:
没见过,望大侠指点。

网友:
也是30双8的,不过改成排线的接口,我印象中有见过这种接口的屏,市面现在有一批排线接口的5V,93A的乐华板,不知道能不能上。

网友:
查过资料 确定是5v的 其它未知

网友:
再上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TTL接口啊。

网友:
数一下是否是30针,现在很多三星LED屏这种压扣, 同三星驱动板压扣是一样的

网友:
板上有没有标着定义的?

网友:
这屏 好像是苹果机器里面用的.LG的也有同款的..分辨率好像是25多少x1440的..配板子不好配哦..价格也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