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联想G455 LA-5971P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11-29):
测电压都正常,电流1.45A左右,各复位信号正常,显卡晶振波形正常,就是不显示,测试的过程中偶尔有两次能显示,一次显示后死机了,一次很正常,后来断电后就再也没有显示了。请教各位了!明天准备加焊显卡。

补充内容 (2012-11-29 14:23):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修好了:第一次加焊显卡没有用,第二次加焊北桥成功!不过还有个问题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机子的图纸有问题还是电路有改动,VGA_PWROK信号没有,也就是低电平也能正常显示,加焊之前测PU602第6脚电压为0.2V,上拉电阻PR619半天没找到,刚好旁边有个3.3V的点,只好另找一个100K的电阻接上去,这时第6脚电压上去了3.3V,不过还是没有显示,机子修好后,我试着拆除之前加上去的电阻,第6脚电压又为0.2V,不过开机能正常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显卡你有吹过吗

网友:
直接加焊呗 温度调对了 怕毛哦直接上就是了 你这样问又不是通病的 电流跳变之类都没说清楚 没人能给你详细的答案的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修好了:第一次加焊显卡没有用,第二次加焊北桥成功!不过还有个问题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机子的图纸有问题还是电路有改动,VGA_PWROK信号没有,也就是低电平也能正常显示,加焊之前测PU602第6脚电压为0.2V,上拉电阻PR619半天没找到,刚好旁边有个3.3V的点,只好另找一个100K的电阻接上去,这时第6脚电压上去了3.3V,不过还是没有显示,机子修好后,我试着拆除之前加上去的电阻,第6脚电压又为0.2V,不过开机能正常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这个情况。   北桥我考了。还是不行。  那个tp51117.  第六角没有电压。   VGA_pwrok.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