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机器拿来是灰屏。我加焊显卡,机器亮了,能后报价,客户说不修,怎样才能恢复灰屏现象呢?有人说少把那个信号线割断就可以灰屏
显卡

网友:
知道的指点一下,都是徒弟没问就修

网友:
灰屏的时候能显示吗

网友:
呵呵 直接卖个人情得了 真气不过的话就下掉点外设的一些与南桥的电容之类的吧 能显示的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