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无法显示该网页

楼主(2012-11-29):
windows7系统
各路大仙帮分析分析哪里问题:最近几天频繁出现刚打开电脑点ie无法显示该网页(主网页),但点收藏夹网页正常显示。有时点收藏夹后再点ie能正常显示主网页,有时带重启后ie才能显示主网页。

网友:
我家几台电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时放置一宿就打不开;有时重新启动两次才能打开。至今未能解决。

网友:
主页是什么地址

网友(点评):
360安全网址

网友:
最近下了个新系统重,那系统居然把2345给屛闭了,

网友:
网络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收藏夹个个网站打开正常

网友:
系统问题啦

网友:
用360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
有可能 是系统问题。

网友:
从装个系统

网友:
把原来那个 卸载了重新下载个

同意

网友:
IE修复就行了

网友:
看下是否是网站服务器那边出的问题??其他电脑都可以打开这些网站的话。。建议重新装系统彻底解决问题 。。。也有极少数的不知名软件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比较奇怪的问题,很难查找原因的话,就重装了吧

网友:
改下首页了,360的确实有时候不给力啊!  我还是喜欢,hao123.com

网友:
换一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浏览器主页地址改下或升级下浏览器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除系统没重装外,其它方法都试过,没有解决问题(主要也想找着问题所在),再等等不到最后不重装系统。

网友A:
360系统修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系统修复下

修复多次,不行。